HP DV5开机显光标后掉电重启

楼主(2014-07-10):
      HP DV5 客户拿过来能开机,屏幕亮了,但没有HP LOGO标志直接屏左上角闪光标,光标闪2秒后断电了,接着又自动重启(循环这样子)
没头绪了,忘专家们指点迷津。。。

网友:
附:显卡加过,淘宝上买了BIOS刷过,还是一样,

网友:
不会是io虚焊了ba‘

网友:
要是我第一步刷下BIOS;第二步拆掉所有外设开机试。

网友(点评):
BIOS刷过了,不上CPU,不上内存,都不掉电,只要开机了了掉电

网友:
查CPU供电和显卡供电,有一个不稳定........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会不会和温控有关?楼主修好记得发帖,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A: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我 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我 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开机直接到光标闪,没有LOGO出来,没到系统这一步吧

网友:
把硬盘御了开机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直接到光标闪,没有LOGO出来,没到系统这一步吧

你拔掉重启键试试

网友B:
试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还是一样的,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BIOS 显卡有可能

网友:
外设问题或者  CPU散热架子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