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PL10T无复位

楼主(2014-07-10):
以前都是一直修笔记本,台式机的主板没有修过,现在开店没有办法什么都要修了,但是对台式机还不是太熟悉
这个主板没有找到图纸和点位,哪位大哥有这个主板的图纸或者点位 机器是CP5141 ASUS品牌机  。
机器 IO IT8720F-CXS   南桥是NH82801GB  内存是三代
问题 是pci-E A13 A14时钟1.6左右  应该正常,  A11 RST 没有电压,跑电路通道IO去的,那么这个IO是如何发出这个PCI-E的复位的,找了一个P5QG41的图纸发现南桥的PCIRST也没有到IO,那么IO是怎么去复位的它的条件是什么,(VRMPWRGD  3.3   和PWROK 3.0 这两个应该是正常的)  还有的那个复位脚rstcon 跟PCIrst 是什么关系

网友:
你去看下IO的总复位 时钟 都正常不?

网友:
IO的总复位是哪 个

网友:
不行就换个io试试

网友:
我这也有这个看看 看好久了也没头绪

网友(2014-08-30):
io的总复位可以看io的PDF

网友(2014-12-13):
华硕的这款我也有一片我发过贴求助现在也没搞好,有空再看看

网友:
pci-e的时钟不是0.4V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