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开机无显 求助啊

楼主(2014-07-10):
B470 电流1.2A  无显示。 CPU供电1.几V     不过摸下管 挺烫的。但是出电压。   管子在路上
问下PL4401 集显供电  0.2V  算是正常?

上图 34  35 就是 EDID总线吧?

集显供电不正常 那个管爱坏 U也爱出问题

网友A:
0.2肯定不对,把你cpu外挂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肯定不对,把你cpu外挂试试。

刚开店 没合适机器啊  也没个U试试   吧CPU 拿下来 竟然是1.3V  有些东西还没测 明天去测测

网友B:
这款机器CPU供电易坏,有时会殃及CPU

网友:
0.2肯定不对哦   再查查吧

网友:
这机子CPU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CPU供电易坏,有时会殃及CPU

不过 CPU 供电 有   1。0几V 我记得   刚刚定了个CPU 试下吧

网友:
如果是独显,这个电压要显 示后才出来。

网友C:
这个CPU估计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CPU估计危险了

定了个  试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