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两个都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4-07-10):
如图,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还有这个,那个是待机芯片,待机电路坏了的话我应该怎么检修

网友:
电源管理跟EC

网友:
不知道上百度找找呀!没有资料支持修起来费劲。

网友:
这是T4的机器吧,TB和联想芯片,淘宝有卖啊,告之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TB62501,一个IO芯片

网友:
tb62501 估计是IBM 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     下面那张图 是个EC

网友:
相当于现在EC的电源管理。

网友:
上面是EC,下面的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