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关于BIOS漏电引起的开机不显

楼主(2014-07-10):
同行拿来联想G475一枚。LA-6755P,开机不显。元以为显卡问题。但拆机测得bios电压为0.几v。换之好,客户次日拿走。没3天返回。故障依旧。怕显卡也有问题,故也加焊之。放置两天,故障依旧。拆机测得bios电池电压再次低于2v。换上新bios电磁。测得新电池电压又立马低于3v。论坛逛好几圈没个准确结果。自己下图纸,挨个查。发现南桥对位的三角形靠右的脚的右边电容摘取后,电压恢复。此电容漏电。电路图内标为C723..维修结束。此电容仪端接地,一端直接连接电池正电压端。非常好测。希望对大家有迅速修好的帮助。

网友A:
这是不触发吧,RTCRST问题,论坛很多

网友B:
这种电容漏电的话还比较好测一些

网友:
RTC电路漏电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漏电的话还比较好测一些

求问 电容漏电怎么测

网友:
AMD平台的吧,RTC电池没电经常导致不跑马,甚至不触发。。。

网友:
仁宝的RTC和开机电路有直接关系,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触发吧,RTCRST问题,论坛很多

大哥学多久了,这叫不触发那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