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B150N非通病无背光升压板维修

楼主(2014-07-10):
故障 : 显示, 反应 指示亮。

那么运气通病,实习程序,没有问题,发现问题LED只有14V电压正常应该有30V以上,升压部分的MOS工作,线至NPN管,发现导通良,个T04之,电压正常为
---------------

C极14伏 E极3V B极3V。

-------------

最后程序 程序刷不带N的

求点分哪~

网友A:
是升压板开启吧?

网友B:
直接接通也可以吧,我上一次上门修一台飞利普19寸的就这样

网友:
直接接通的后果就是关机后,屏也会有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通也可以吧,我上一次上门修一台飞利普19寸的就这样

知道导通14V的后果吗,这也不是给屏供电的,这是升压部分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通也可以吧,我上一次上门修一台飞利普19寸的就这样

上门修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导通14V的后果吗,这也不是给屏供电的,这是升压部分的电路。

呵呵,你是对的

网友:
没遇到过。偶然情况吧,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你那个程序22通用吗

网友D:
搞错没?NPN管,这边是B 14V, E 3V,然后C与E导通,C也是3V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错没?NPN管,这边是B 14V, E 3V,然后C与E导通,C也是3V把

没搞错呵呵。

网友:
不错很好 很强大

网友:
还没修道LED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都是资料丢失 别的问题碰到的很少

网友E:
升压有问题LED只有14V电压正常应该有30V以上,这个30V是在哪里测的呢?那个三极管的问题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升压有问题LED只有14V电压正常应该有30V以上,这个30V是在哪里测的呢?那个三极管的问题是什么啊?

30V测升压电感。

网友:
暂时还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先收藏在说

网友:
我有,就不下了。

网友:
直接接通的后果就是关机后,屏也会有供电

网友:
呵呵,强制使用 应该白屏吧 换掉还是好一点吧

网友:
这种版修多几次就好修了。有时候平线问题也会导致

网友:
最近一直在以旧换新。装台机,你那边怎么样。

网友:
刷你bios试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正好找这个程序,谢谢了

网友:
三星这个系列机器 BIOS 就是容易坏

网友:
学习学习还没修过LED板子问题

网友:
LED的显示器还真没有修过。可能是我修显示器少吧。

网友:
我正好遇到一台,是通病,换了程序和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
接过一台,高压问题,不会修……
要是早看到楼主的帖子就好了……唉~
要努力学习啊……

网友:
楼主加油啊 我赚积分的

网友:
经验领走了

网友:
看看拿分走人

网友F(2014-08-11):
好厉害啊,led也能修

网友G:
谢谢了,刚刚来了一台,故障为开机后一出LOGO后马上就暗屏了。换了此三极管后问题解决

网友:
只要是电子元件,坏的可能性都有的。

网友:
这个机器程序很容易坏  或者就是电压不稳

网友:
这个有图纸吗

网友:
收藏起来 以后受用

网友:
led感觉比LCD难修多了  以前LCD背光坏了直接换通用高压板  现在不行了 也得修芯片了

网友H:
好深奥 哎慢慢学习路什么时候是个头

网友:
现在LED的板子越来越难修了,摆不进东西,只能换原装的或者硬修

网友:
那是30呀,我这把知道了

网友:
很简短思路很清晰灬赞一个,学习了灬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帖。

不升压查升压部分:升压芯片  升压管以及升压芯片到升压管中间的元件。

升压芯片到升压场管中间的元件有一下几种情况:
1:直接接通
2:接一电阻
3:一个三极管(放大驱动脉冲的)
4:两个三极管(是对管:即一个NPN  一个PNP   它们B极相连  E极相连)  这种最常见。在高压板上的降压管和高压板的全桥结构的场管等都非常的常见。
5:在大屏幕电路中的场管G极一般还常见接三个三极管(即1个三极管+对管的结构)
  希望能给大家以做参考。大家也会期待更多这样好的帖子。

网友:
没有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了,刚刚来了一台,故障为开机后一出LOGO后马上就暗屏了。换了此三极管后问题解决

是吗,那看来还算是通病呢。

网友:
这个管较容易出问题,背光开启控制管。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刚好在修这个显示器看下  谢了

网友:
正常的话E极也应该是14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升压有问题LED只有14V电压正常应该有30V以上,这个30V是在哪里测的呢?那个三极管的问题是什么啊?

不是测升压电感,而是测接口电路,或升压二极管后面,滤波电容的电压是否有30V以上,一般要达到45-60V。

网友I:
T04管在什么板拆下来的,看了好料板都没有

网友:
背光假如是LCD的就不怕。不过LED的没有深入研究。此贴是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T04管在什么板拆下来的,看了好料板都没有

台式机主板上拆很多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机器一样的问题,看来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这样的情况,都是刷MCU了 呵呵

网友:
是LED开启信号吗

网友:
看楼主修的怎么轻松 真是厉害

网友(2014-09-11):
看来应该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 一通百通

网友:
  这个现象我也遇到了 谢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修过个型号的,但没有遇见这个问题,以后留意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三星的垃圾机器问题太多了,手上有一台程序坏,刷了没几天又一样芯片也换了 ,还老坏程序

网友:
这也算是通病吧

网友J:
为什么我看见led的就心里没底啊

网友:
三星的很多机器开不了是bios问题     不过这次学习了  三极管坏也会引起暗屏

网友:
嗯。。不错。以后多发几个技术贴吧

网友:
直接接通也可以吧

网友:
学习了
。LED 升压问题

网友:
可能有点借鉴意义

网友:
通病修起来就是爽快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多啊

网友:
很给力学习了

网友:
刚好有台是NO的信号丢失,看下行不

网友:
就那个大三极管,很多板都容易烧 ,

网友:
这种还比较新的  学习学习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通也可以吧,我上一次上门修一台飞利普19寸的就这样

屏可能都会烧坏,

网友:
这算是一个通病吧,我上次遇到过,

网友:
评不了分,进来学习,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屏可能都会烧坏,

不要怕,屏上还有保险

网友:
学习了,还很少修到LDE的,修了2台也是直接改的高压板

网友:
收藏起来认真学习

网友:
C极14伏 E极3V B极3V---请问楼主为什么??

网友(2014-10-14):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不错哦哦。    我有学到一招了

网友:
曾经查到过这个管,不过拆下来量是好的就没有换

网友:
兄弟也不说说那个维修过程

网友:
谢谢肺腑之言,受教了

网友:
我遇到了一个S22A330BW 灯条坏 改的通用灯条 把14V拉到9V  开机正常 关机白屏 不知道怎么研究了

网友:
虽然没有遇到过,但是还是要支持一下楼主,谢谢分享

网友:
这问题我真还没见过,值得研究一下啊

网友:
LED还没修过,先记住,升压要30V以上。

网友:
和s22a300b的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升压板开启吧?

谢谢,我是新手。我也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L:
高手啊.谢谢楼主 分享

谢谢,我是新手。我也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厉害啊,led也能修

谢谢,我是新手。我也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我看见led的就心里没底啊

谢谢,我是新手。我也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谢谢,我是新手。我也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深奥 哎慢慢学习路什么时候是个头

谢谢,我是新手。我也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我是新手。我也在努力学习中

好深奥 哎慢慢学习路什么时候是个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厉害啊,led也能修

好深奥 哎慢慢学习路什么时候是个头

网友:
下次碰到,我也试试!!要多做——才知道!!

网友:
楼主拆开屏量灯管啊?用高压条点不就可以判断灯管的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屏可能都会烧坏,

直接导通后,会烧升压场管9997H

网友:
是全部没有电过去 还是过去得很少?

网友:
14V导通不良?还是开启信号不良

网友:
没有能找到相关LED显示器任何图纸,非常恼火

网友:
又学下了,不知行不行

网友:
你说的这个管子,可以有是开启的

网友:
没碰到看下吧

网友:
来点分吧!!!!!

网友:
应该是通病

网友:
显示器越来坏的越少了

网友:
修过一台这样子的。。

网友:
是不是开启信号没有送 过去

网友:
LED的显示器,真还没遇到过,先收藏了

网友:
这个很牛 着红我是不会

网友(2014-11-14):
应该是开启控制管

网友:
三星的通病是刷程序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回去把我的也修一下

网友:
拆开的三极管,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没招了水点分吧!!

网友:
,看来应该是通病

网友:
三星显示器基本上不是变压器  电容  就是程序

网友:
LED百分之九十欧式程序问题

网友:
这机修了不少,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led不好修啊 楼主高手啊

网友:
修过一屏暗的。。换了三极管好了。。但是显示图像有坚杠

网友:
三级管能上电14v?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2015-01-05):
屏型号是什么啊  刷MCU要配屏的吧 我这个不通电

网友:
换了是红色框子的那个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