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白屏

楼主(2014-07-10):
前两天客户拿来台AOC的液晶,说是白屏,拿来打开看确实是白屏,就跟客户说放在这吧。开单贴标客户走人开始修
说实话白屏还是第一次修,上讯维查了下白屏的案例,从简单的开始,先量了下保险,通的。在插电量1117,没电,断电加焊保险,电来了,插上通用板接笔记本一看,成这样了。。。求各位大神指点,小弟刚开始修,都不太懂

网友:
在线等大师傅指点一下,屏电路一点都不懂

网友:
好像偏色哦

网友A:
屏后面的电路板有个可调电阻,(逻辑板)量下上面电压,或者调节一点点试下,保证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看起来像以前胶卷的底片的那种颜色,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后面的电路板有个可调电阻,(逻辑板)量下上面电压,或者调节一点点试下,保证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个电阻是干嘛用的呢?一般造成这种显示得像胶卷底片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C:
先屏线再逻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屏线再逻辑板。

用通用的双8线接通用板显示出来就是这样的。屏电路上的问题,屏电路都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运放坏了!!!

网友:
通用板上面的跳线多试试哈,有些是驱动程序不对也是这样的,要多换跳线看看下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是干嘛用的呢?一般造成这种显示得像胶卷底片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由于屏缺少COM电压,你调下有作用吗,量了电压没有,三端都量下,一般好象有几伏.

网友:
看看驱动板到屏的排线

网友:
好了没  不多见

网友:
这个现象还没有见过

网友D:
之前应该有人调过屏电路板上面的电位器,那个电位器是VCOM电压调节,可以调整屏图像的颜色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由于屏缺少COM电压,你调下有作用吗,量了电压没有,三端都量下,一般好象有几伏.

没修好,客户取走不修了、、、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应该有人调过屏电路板上面的电位器,那个电位器是VCOM电压调节,可以调整屏图像的颜色变化。

第二天客户就过来取走了,没修好,谢谢大神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