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321S非通病有意思有信息量两连修

楼主(2014-07-10):
首先请上第一台进水机故障: 不通电不触发
版号: SX6-D1
  这台机器是老板朋友的拿来修,拆开一看不通电保隔不过。看此图可以知道通电需要先产生+VIN +3VPCU,查3VPCU至PU9 PU9需要工作1脚3脚需要5VPCU, 再追之到3 5V芯片PU8的7脚LDO线性电压5V已经出来,PU9的供电及开启信号都正常,但输出却只有1.98V,反馈只有0.67伏,这样EC的供电不正常就无法工作所以不能发出ADP_EN保隔也就过去不,拆PR114 116 118阻值都正常看来是,但手头上又没这 芯片咋办呢,这时是不是可以考虑改电路来让芯片正常输出,
--------------------------------------------

@根据公式:VOUT=1.2X(1+R1/R2)  反馈0.67代替 (1.2X) 好不容易从料板上找 了个10K的电阻作R1 3.3K的电阻作R2,输出3.5V算正常了。
----------------------------------------

这时待机电流也有了,接开关电流一路狂奔亮机,简单的裸机接硬盘测试没问题匆匆装起,发现不触发了,但是单独接适配器可以点亮,电池有电用电池单独开也能触发亮机,同时上就一点反应没有也不充电,无奈拆机发现D/C同时插上时保隔不过, 看来还是EC这块有问题,根据经验果断刷个程序-----不行!   量EC ADP_ID_ADC , AC_AND_CHG,ADP_PRES 都正常这。。 最后换EC好之。

LASTONE4321S!!----------------------------------------------------------------------故障:  偶尔显示

今天台4321S运气病,系统,开LOGO电,后来干脆电流 0.7 0.5 最后0.3了,最后反复启,是CPU了。冷静电感电压发现无CPU 及+1.1V_VTT 电压,出CPU电压 出+1.1V_VTT电压, 查+1.1V_VTT 芯片PU1016供电开启正常,瞬间电压PG出来,肯定电压问题,开PG发现反复了,上。 顺利机,马上硬盘测试,头疼事情接踵而来来,引导硬盘画面出现了Non-system disk or disk error,replace and strike any key when ready  系统问题系统硬盘用,而且发现CPU烫,电流在1.9之间个BIOS试试一样,最后无奈系统,但是CPU烫,开,发现我~~~~~~!!!!XXXXXXXXXXXXX
偶尔电源次,今天这么机器问题吗? 唉~~~纠结子,空调过,的,已经了,的32.768的!电压居然只有0.08,情,电容换。哈哈看来路。机器了,每次系统了,酸,CPU裸机电流也只有0.8了。

缺下载积分了,请各位路过的看官赏点分吧谢谢~

网友:
楼主的帖子搞的真好,图文并茂,文笔流畅,维修经验丰富,受教了。楼主两千多了还差分啊?

网友:
马屁拍的很通畅,礼尚往来了~ 至于分这个一下换东西去了二千多这个分真的缺。

网友A: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B:
晶振能使CPU发烫这是什么原因,真是想不明白。

网友:
第一案例里的,FB是1.2V,R1是10K,R2是3.3K,那么OUT不就是4.8了吗 亲。。这里求解

网友(点评):
这里反馈不正常只有0.67V,所以计算时不是用1.2V。而且最后得出的输出电压还会受PR118影响

网友:
这板子 蛋疼  毛病多的受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能使CPU发烫这是什么原因,真是想不明白。

确实,这种情况我也没碰到过,这是第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这年头赚钱不易呀,耗大量时间修个板也不过90刀。

网友:
顺便上传张简陋的工作台。

网友(点评):
你工具不错啊。。都很齐全。。。

网友C:
工作台上再加几节就好了,能放好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作台上再加几节就好了,能放好多东西

工作台还是很长的,四个人的位置。学徒都有工作台,东西算齐全。

网友D:
现在好多都不按套路来了。奇怪。 你 那几个EC   ADP  AC  这几个信号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好多都不按套路来了。奇怪。 你 那几个EC   ADP  AC  这几个信号是什么信号

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E:
唉 师傅我不该离开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唉 师傅我不该离开你

凡事还是要靠自己,师傅只管领进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