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维修的几块主板

楼主(2014-07-10):
     整理下了,最近2天修的几块主板。
     第一块,磐正EP-4PLAI-A是478的,故障为无CPU供电,上管G级电压为0,下管有6.85V电压,查了下CPU供电芯片SC2643VXTS,供电和开启信号脚均正常,店里没有478的料板,换不了芯片,加焊下芯片,跑码亮机。
      第二块,杂牌子维硕NC61 AM2接口的,故障复位不正常不跑码(后来测发现不是这样),查PCI A15# 0v,IDE 1# 0v,说明复位没有产生。查所有供电均正常,但南北桥1.5V电压偏高1.8V。1.5V电压是由LM324控制单个场管产生的,输入级电压为内存电压1.8V,输出也是1.8V,控制级电压10.56V。基本判断是场管或者LM324不良引起。先换场管(场管便宜),故障依旧没果断换场管,OK电压变成1.54V。上CPU内存,跑码亮机。
     第三块V星MSI-7379,故障为USB鼠标可以用,但U盘或者移动硬盘插上U口马上卡死,初步判断是USB电路电压过流导致。查USB接口供电5V都正常,但查到OC#1时,电压1.91V,根据图纸计算应该是2.7V左右,用万用表测电阻阻值,发现R149阻值大于R151,果断换掉R149,上U盘,移动硬盘OK。故障解决。图片和图纸奉上。
        第四块,V星MSI-7549,客户说死机,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这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那盗版后清洁全板,烤箱烤20分钟,南桥北桥CPU打硅胶,然后上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20分钟,试了几次均正常。
       第五块,精英ECS-945GCT,故障内存供电正常,南北桥1.5V只有0.58V,总线1.2V电压为0,先修1.5V电压,由RT9218控制上下管产生1.5V。1.5V电压输入级有3.3V,上管G级0V,下管G级0.46V,查RT9218工作条件,均正常,果断换9218,换完故障依旧。又换了一个9218,故障依旧。场管是三个脚站着的,没有相同的,不好代换。改普通的场管,也和麻烦装上去。      又查了下1.2场管,控制级3.3V电压,输入级电压0.52V就来自1.5v电压(万用表测的),想想,是不是1.2V拉低1.5V 电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换了1.2V场管,再测量1.5V电压,竟然正常了,1.2V也正常。初步判断是场管不良导致。(用万用表测量DS级对地阻值500多,红黑表笔调过来测900多,场管坏了。)        上CPU,内存测量跑码跑到45,44,换CPU,内存依旧,应该是北桥空焊,加焊NB,OK显示。

网友:
V星MSI-7379图纸

网友:
RT9218芯片PDF资料

网友A:
478这么老的主板顾客还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8这么老的主板顾客还修啊

人家拿过来很多块主板,就帮他看看哦,反正加焊不好让我们到网上订芯片,基本不可能的

网友:
有钱赚就好,我们是为顾客服务的

网友B:
对头 楼主技术精湛啊 有钱赚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头 楼主技术精湛啊 有钱赚就修

现在在操技术哦,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