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费一天搞定神州笔记本电脑多故障维修求加精

楼主(2014-07-10):
机器:神舟优雅hp870 独显 板号:QL8

早上接的机器,客户送来一台神舟笔记本电脑,描述就是不开机,以为简单,其实费了很大的周折,几个小时才搞定。接可调电源待机0按开关无任何反应。这时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好办,是吧。
拆机后目测发现没什么问题,为了看的明白就一步一步的来吧
先测量VIN发现没有,经测量是PQ41损坏,换之。见下图:

接下来查CPU供电部分。见下图。

经检测是ISL6262A还有4个MOS上管全部损坏,在料板找到并更换(所有的MOS全部更换),见下图:

到这里有些不放心了,还是先打下阻值吧,打阻值发现+3VPCU和+5VPCU对地阻值不正常,麻烦这么多问题呀,见下图:

断开电感测量发现是ISL6237IRZ-T的问题电感输出极还好没有问题,看来是ISL6237IRZ-T损坏,更换ISL6237IRZ-T。见下图:

更换后测量对地阻值恢复正常,到这来以为好了,就加电测试发现待机电流还是0,经测量+3VPCU和+5VPCU还是没有出来,这是怎么了。见下图:

测量VIN电压却发现是0v,PQ41已经更换好了怎么还是0V呢?测量PQ41的栅极发现没有控制电压。见下图:

PQ41是NMOS栅极没有电压时不可能导通的,见下图中的+VH28。

看图可知是PU3产生+V28这个信号。见下图:

测量PU3的8脚电压为0,测量此芯片的对地阻值发现为0,旁边的电容也坏了,在料板上找到更换后再次上电测量+VH28正常了。见下图:

上电测试待机正常了0.02A,待机电压+3VPCU和+5VPCU也产生了。看到这里各位看官是不是感觉没问题了呢?呵呵,接着往下看。

上电测试依旧没有任何反应,哪里还有问题呢?看了看表时间走得真快呀,呵呵呵。到这里怀疑EC问题,没耐心了直接更换。测试还是不行,经测量到LID_EC#时发现电压只有1V左右,唉这个怎么来,跑线发现这个电压时由R396上拉而来。见下图:

经检测是上拉电阻R396的问题换掉正常了。可是开机还是掉电,*脏话*什么玩意呀,抽支烟休息一下,出去透透气。看着马路上人来人往,车来车往。无意间看到地上的一个晶振,呵呵,谁丢到这来的。烟抽完了回去,测了下晶振阻值正常,上电测量无意间测量到RSMRST# 95脚的正信号发现怎么这么低呀,跑线发现接一个电阻R239,取下这个电阻发现电压正常了,呵呵,原来是你在作怪呀,换掉。见下图:

再次上电电流一路跳变,接屏亮机,总算是正常了,装机测试了一个多小时没问题,交差了。

同意楼主: 4.6 反对楼主: 1.0

网友A:
楼主维修的顺序写错了  看的有点不得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维修的顺序写错了  看的有点不得劲

希望不是为了骗分而随便根据图纸分析。。。

网友:
看得我怎么有点乱糟糟的啊   没电压之前 那个CPU核心供电上管是怎么发现有问题的啊

网友:
这感觉时序里的东西都是修了一下啊。

网友:
R239怎么坏的。短路了吗?

网友:
有时间请教下楼主笔记本啊,经验和公里深厚啊

网友:
这也能加精华,呵呵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精华帖子来冲下人气! 哈哈哈!LZ神思路。

网友:
细心总有发现呵呵,楼最终还是修出来职,有种不修出来不罢休的感觉,赞一个

网友C:
楼主是先修的公共点   修完不过还没出公共电压,就知道cpu供电有问题   又修好后才知道待机电路不正常    修好待机组织   才发现公共点还是没电压     这是什么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先修的公共点   修完不过还没出公共电压,就知道cpu供电有问题   又修好后才知道待机电路不正常     ...

换完了PQ41没有上电测试。这个没有按照维修时的步骤来写。

网友:
问题真是多啊

网友:
今天这么晚来呀。有什么新图吗?

网友:
心情不好 什么也不想说 哎

网友:
到底坏了多少个配件,  收了不少钱吧

网友:
楼主有不少芯片啊,要是我就没这么好的耐心修了啊,

网友:
楼主,PR19才100欧姆,ACOK_IN是多少伏的电压呀,这个分压后,PQ41的G极是多少伏?给你加分了,您有图纸,给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主是神州售后的吗?配件真是全,技术也很好。能不能说出你修好的地方的电压是多少?让我们也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
思维跳跃性好强啊,楼主经验很丰富才可以这样修吧

网友:
1、PQ41都没有导通,为什么修VCORE???

看的我也着实不懂楼主到底什么想法啊..
是的。感觉好神奇。。

网友:
我想问的是  最后rsmrst不正常掉电  电流到那掉的?

网友:
楼主V5,各种修了个遍。

网友:
技术真牛叉啊,学习了,

网友:
细心总有发现呵呵,楼最终还是修出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别人是超人! VIN不正常都知道 CPU电压不正常了!

网友:
维修需要坚强的意志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  胆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不是为了骗分而随便根据图纸分析。。。

真心不蹭分  有时为了帮别人找一图纸或者bios翻遍整个论坛  实实在在地热心肠  饼哥你冤枉我了

网友(点评):
我是说楼主,不是说你啊

网友:
问题真够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维修的顺序写错了  看的有点不得劲

没按维修时的顺序写。

网友:
现在修机不易了,只看这样的文章 就只多少钱。

网友D:
没有照片  不太相信  但不要误导别人就行

网友E:
没有维修图,就没有真相。

网友:
什么问题 说来听听

网友F:
这配件真全,是我肯定要订三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照片  不太相信  但不要误导别人就行

楼主认为这些都是编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维修图,就没有真相。

楼主编一个出来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配件真全,是我肯定要订三次的

呵呵楼主不是配件齐全是料板多啊。

网友:
这么多不良啊!!!楼主是氧化板吧?

网友:
这么多问题。。。。

网友:
虽然步骤有点混乱,不过楼主的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VIN不正常都知道后续电压都不正常了!  太叼了求带走!

网友:
思路的确不一样没待机的直接从19V就调的VCORE,你是不是外观看见VCORE模块有烧掉啊?不然跨越太大了常人一般理解不了啊。
按照我的思路没待机的会先看+3V  +5V.在看19V,

网友:
我个人觉得LZ不是有意骗大家的,可能稿子写乱了。修这本本不得弄一整天吧,脑子肯定浑浑噩噩的,支持写LZ谢谢分享,要是能把图纸传上来就完美了。

网友:
R239后面连接的是什么元件啊?

网友G:
RSMRST#不正常还能上电?没遇到过

网友:
维修需要坚强的意志细心  胆大

网友:
感觉乱套 最后 239电阻 有问题?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学习了,这都能修出来,佩服啊,

网友:
耐心才修的好啊真不错

网友:
有些多故障的机子是很难搞 我就休了个多故障的  都现在还没修好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RSMRST#不正常还能上电?没遇到过

RSMRST.这个信号不正常 根本就不会上电的吧

PU3  输出28V  为什么会输出 28V 除了有 VIN  还有 6251ACIN 这个信号呢

感觉楼主 遇到故障 就换件  换件就会好  。

CPU 供电上管   4个 全坏了、全换了

这还不烧 CPU 吗   管子 是怎么坏的  是 D--S  击穿  还是 D--G 击穿

D-S 击穿有可能会烧 芯片  和 CPU    D---G 击穿的话  芯片就不保了

网友H:
RSMRST.这个信号不正常 根本就不会上电的吧

PU3  输出28V  为什么会输出 28V 除了有 VIN  还有 6251ACIN 这个信号呢

感觉楼主 遇到故障 就换件  换件就会好  。

CPU 供电上管   4个 全坏了、全换了

这还不烧 CPU 吗   管子 是怎么坏的  是 D--S  击穿  还是 D--G 击穿

D-S 击穿有可能会烧 芯片  和 CPU    D---G 击穿的话  芯片就不保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希望不是为了骗分而随便根据图纸分析。。。

饼哥 、出手吧。  懂的人、都能看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饼哥 、出手吧。  懂的人、都能看的出来。。

你对着图纸编一个出来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RSMRST.这个信号不正常 根本就不会上电的吧

PU3  输出28V  为什么会输出 28V 除了有 VIN  还有 6251ACI ...

谁告诉你的D-G击穿就一定会烧芯片。

网友:
PU3为什么会输出vh28自己去查一查资料看看

网友:
感觉楼主 遇到故障 就换件  换件就会好  。
是否要把维修的全部过程一字不漏的写下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RSMRST.这个信号不正常 根本就不会上电的吧

PU3  输出28V  为什么会输出 28V 除了有 VIN  还有 6251ACI ...

4个MOS管全换了就是全坏了,你有没有点常识,没坏的可以不换,不过最好是一起换。

网友:
有时感觉神州的机器稀烂

网友(2014-08-09):
完全不能理解你的思路,,, 虽然修好了,坏了这么多地方,表示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