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屏的问题

楼主(2014-07-10):
一台联想C460M的机器,内显白屏,外接显示正常,集显。换屏故障依旧,屏线连接正常   主板不插屏线 供电3.3V正常  插上屏线电压只有1.7V怎么回事,会不会是电容微短路,还是??

网友:
如果是微短路一定会有元件发热的,你摸摸

网友A:
主板供电3.3伏不正常呗,带不动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供电3.3伏不正常呗,带不动负载。

能否直接飞线哇! 那样我怕上电屏就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直接飞线哇! 那样我怕上电屏就亮了

飞线不是最好的办法,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怎不偿试修一下呢?看稳压电路是什么型式的,滤波电容换。

网友C:
我搞了个G460的白屏,也是屏白,但外接VGA好的,是屏与主板接口背面有个三脚场管坏了,图上是Q4,D极S极用镊子一短就能正常显示,换了场管就好了,。

网友:
查查接口电路呗 一定会有发现

网友D:
白屏的还没修到过呢 不过你的被拉低的3.3好像不是开启屏背光的 屏背光开启不了可以飞线 飞线也得分情况的 不是每一回飞线都可以好的 好好查查 吧 淡定淡定

网友:
直接飞线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不是最好的办法,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怎不偿试修一下呢?看稳压电路是什么型式的,滤波电容换。

嘿嘿是带不起负载,可能是电容漏洞, 我直接飞系统单元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搞了个G460的白屏,也是屏白,但外接VGA好的,是屏与主板接口背面有个三脚场管坏了,图上是Q4,D极S极用 ...

嘿嘿搞定。 飞了跟3.3V系统单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白屏的还没修到过呢 不过你的被拉低的3.3好像不是开启屏背光的 屏背光开启不了可以飞线 飞线也得分情况的  ...

估计是哪个电容不良,我直接飞线了, 飞了个3.3 就OK了

网友:
飞线后开机不会白屏闪过才出画面吧

网友:
直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哪个电容不良,我直接飞线了, 飞了个3.3 就OK了

哦不错 你挺幸运的 心也停息的 我遇到个N4030的 刷完机后 开机了两次就不行啦 信号什么都正常 没思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