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高压保护,请问三星T190和T190P的高压板一样吗

楼主(2014-07-10):
有台T190的显示器,使用中有糊味,后来出现背光亮一下就灭的故障,但仔细看屏其实是有显示的,只是背光保护了,拆开看高压逆变器附近有高温迹象,怀疑是高压板坏了,想从淘宝上买个,发现上面多半是“三星 943NW 电源板 943NWX T190P通用高压板”这样的标示,图片和我拆的T190稍有不同,请老手指教,T190和T190P的高压板一样吗?我买上面说的“三星 943NW 电源板 943NWX T190P通用高压板”在T190上能用吗?另外这个故障和T190按键板漏电闪屏的通病没有关系吧?谢谢

网友:
只要安装螺丝孔一样  能放进去就可以通用

网友:
如果高压问题 可用高压条改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
一般都可以用,

网友:
这两种是可以

网友:
只有有地方安装就行他俩可以代换的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  你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指教,能用就好,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