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要求增加一块硬盘到机箱,我加不上去

楼主(2014-07-10):
客户要求把一块老希捷80G硬盘,加入他的电脑中,我把IDE排线接好,4针电源线接好,但一直就是无法再WINDOWS系统中看到新加的这块80G硬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基本常识啊

网友:
BIOS中能不能看到,,,

网友:
主从关系设置没?

网友:
要设置老硬盘上的跳线为从盘就好了

网友:
应该跟BIOS的设定有关联。

网友:
在分区工具下看看

网友:
1:数据线重换跟新的

2:硬盘有主 从之分,看一下硬盘的跳线

网友:
硬盘很好上的是不是线有问题 是不是第一个插口插上那个新硬盘了

网友:
应该把第二块硬盘设为从盘。

网友:
怎么设为从盘啊

网友:
只要新加硬盘是好的,那主从跳线就要设好。另有的主板要从BIOS设。

网友:
硬盘有主 从之分 正解,有SATA的先引导,双IDE的就要跳线,设置主从了

网友:
主从盘的关系吧。

网友:
主从关系设置没,冲突了吧

网友:
会不会BIOS版本不及格呀

网友:
先到BIOS看看有没有这块硬盘先,有的话再看看从主盘设置了。

网友:
看看BIOS有没有硬盘信息1没有就把电源线拔了·把电池扣掉过1分钟以后在装回去IDE是要设主从 啊··那里有排针啊

网友:
是IDE的,怎么设置主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