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 COU供电怪问题

楼主(2014-07-11):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 同行送来 一个机器
型号V470  说开机不显 , 由于马上就下班了就简单的测了下 ,电流上到 0.38的 样子 看着想是 没有CPU 供电。 其他供电都有,  一看是铁管 , 果断去掉CPU  上假负载  ,  好奇怪上假负载有1.1V左右的电压, 不上CPU, 不上假负载  测电感都有5.6 V的电压, 测铁壳延伸出来的上管G级测试点 的 电压 有5.4V 的样子, 请大家,帮我分下下这个怪问题, 明天实际测下 ,  由于 小弟没啥经验, 没见过这样的 怪问题 , 请大家 帮忙下
谢谢另上传图纸一份

网友:
我刚接到一台

网友:
, 不上CPU, 不上假负载  测电感都有5.6 V的电压, 测铁壳延伸出来的上管G级测试点 的 电压 有5.4V 的样子
我认为这时的电压值无意义。假负载有电压,CPU无电压,有CPU的话换个试试。

网友:
这机器铁管坏的比较多,修了几十台了有多半都是它坏,还有就是CPU也爱坏。。

网友(2019-10-20):
不是管子坏的吗

网友:
现在 知道是管子坏了  ,发这个帖子是刚出道的时候 , 还不懂得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