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修6台本本

楼主(2014-07-11):
2014年7月10号 晴
早上9点开工,下午6点收工,中午吃饭半个小时,全天抽烟时间半个小时,一共修了6台本本,其中3台一修,三台二修
一,HP G4
开机长报警,估计键盘问题,拆掉键盘不报警,接上USB键盘再次响起警声,于是排除键盘问题,锁定主板故障,拆下主板发现IO有几个引脚腐蚀,用镊子简单处理后上焊油加焊OK
二,宏基4741G
开机电流上到0.5左右掉电,掉电后电流有0.1左右,怀疑主板有元器件轻微短路,拆下裸板测试发现掉电后网卡发烫,拆下网卡上电直接亮机,换网卡后进系统测试网卡能正常使用
三,联想E40
开机电流跳得很漂亮,屏不显,外接同样没显示,但按开机键可关机,说明已经过了内存,于是风枪给显卡加温,再次上电测试显示正常,于是做显卡吧....
四,联想Y430
二修,裸板电流上到0.17左右掉电,目测CPU核芯供电,IO被强J,万用表测各大电感电压,+VGA_CORE,CPU供电均无,测+5VS电压只有1V左右,于是花大概10分钟时间搞定+5VS电压后直接亮机
五,HP CQ40
二修,整机电流能上到1,9左右,开始以为显卡问题,拆下主板发现显卡已然焊过,测北桥少一组供电,修好供电后电流在1.4左右徘徊,加焊北桥搞定.
六,三星Q330
二修,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重点讲下这台
接到手时上电无待机,待机指示灯不亮,拆下主板后发现CPU供电NEC大电容被改成六个300U电容,二个MOS动过,尼马,待机指示灯都不亮也干 这个,真是佩服,什么故障都能当作通病处理.好了,闲话少说,进入正题
先上个图吧

实测系统供电芯片RT8205 8PIN 17PIN 线性3V 5V电压为0 ,主供电16PIN正常,13PIN只有0.7V左右,正准备关电时发现待机有0.01了,待机指示灯亮了,3V 5V线性电压也有了,按开机键电流一路欢跳到亮鸡,关机再上电又无待机,过几分钟待机又出来了,又能正常开机,于是再测13PIN还是只有0.7V左右,初步怀疑RT8205性能不良,找了一个换上,还是一样的哦,尼玛,R587,R584没有腐蚀过的啊,变值的可能性不大啊,不放心还是焊下来测阻值果然正常,万用表打13PIN对地有600左右,正常啊,猛然发现后面还有个信号MCM3_RST#,呵呵,就查你水表了

很快锁定目标C39,烙铁直接扫掉后上电待机指示灯立马就亮,测13PIN电压有4.几V了,连着试几次待机都正常.于是装机测试全部OK
今天就到这里了,各位看客,10多开始写,写到凌晨差不多一点
咳咳....
你懂的!

网友:
大师级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工厂批量级维修的节奏!!!

网友:
二修怎么都这种问题?

网友:
嗯。。高手就是高手。。效 率不错

网友:
楼主修机真是神速啊,我不如啊。

网友:
CQ40请问你测到哪里少了一组供电?能告诉我吗?

网友:
修机真是神速,一路学习

网友:
靠,,只能一个字形容楼主,“”牛“”

网友:
牛叉人物 膜拜,缺的就是经验呀

网友:
楼主一天收入多少很想知道

网友A:
真是牛人啊
一天修6台,那得赚多少钱?
我要是每天能修6台,就好了,~~~~~~

网友:
高手。。。。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2 反对楼主: 5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是牛人啊
一天修6台,那得赚多少钱?
我要是每天能修6台,就好了,~~~~~~

帮别人做的,月薪6000,自己没本事拉不到这么业务哦

网友:
老板的生意不错楼主技术NB啊~~~

网友:
从10点块写到1点,这水平。好为难你啊。中间是不是看了一场电影。哈哈

网友:
楼主修机的效率还是可以的,哈哈哈

网友:
楼主,这一天收入不菲吧?哇哈哈

网友:
一个月六千在广东过的咋样

网友:
四,联想Y430  这5VS?  2级电压没完全出来是么?

网友C:
版主这速度 太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这速度 太牛逼

回楼上的哥们,我不是版主哦,顶多算个板主

网友D:
楼主牛哇,修机速度牛,写的速度更”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牛哇,修机速度牛,写的速度更”牛“

写的速度是慢了一点,原因有三,一是回想一下这一天修了几台得花时间,二是回想修的这几台机器都是些什么故障,怎么修好的,第三点,也是最花时间的一点,最后一例图文结合要不停的修改,因为怕有写错的地方误导了别人

网友:
怎么测北桥少一组电,

网友:
楼主自己修还是给同行或别人修?

网友:
一天修6台本 给力

网友:
一修的哥们 很给面子!有时候修顺了 二修秒起来也正常   楼主威武一天 6台 2修3台

网友E(2014-08-15):
引用 网友B:
帮别人做的,月薪6000,自己没本事拉不到这么业务哦

待遇不错啊,我一天修的不比你少才40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遇不错啊,我一天修的不比你少才4000

那还等什么呢,想跳槽加QQ私聊啊

网友:
还在线啊,
qq多少啊

网友:
MCM3_RST#,我想问下这个是什么信号。楼主修这么多 要看图纸修吧!在广州哪 那还要人不,我刚学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