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引起的花屏,蓝屏

楼主(2014-07-11):
                                                        CPU引起的花屏,蓝屏
型号:宏基4743ZG
故障原因:开机花屏,蓝屏
同行拿过来的机器,一般花屏我们都会认为是显卡跟屏,屏线的问题比较多,蓝屏的话就系统,内存,硬盘的比较多咯!但他两同时出现的话最可疑的就是显卡咯!   在不能确定问题的情况下就只能从最简单的开始咯,换内存,跟硬盘咯,在重新GOST了个系统进去,还打了官方的驱动,但开机的时候还是一样的花屏,进系统后没过一会就蓝屏了(代码是00000116)这个代码比较少见,在网上查了下也没看到说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就只好一样一样的排除咯,当最后只剩裸板的时候发现还是一样的问题,难道真的是显卡?二话不说先拿风抢吹了在说,可吹完之后我发现自己错了,问题还是一样啊,没折了,在不行就得修板咯,只剩下最后一个U没换过了,既然都拆到这份上了也就不差这最后一步了,看了下他的U 奔腾P6200 刚好手上有个P6100的U刚好可以通用,开机测试居然不在花屏了喔,用鲁大师压力测试什么的用了很久也没看蓝屏了,装了个大概烤机了一下午也没出现什么问题了!以前也有碰到过U 引起的蓝屏,但引起花屏的还真少见!看来以后的注意点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