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时卡在主板画面

楼主(2014-07-11):
台式电脑开机时卡在主板画面,无法启动进入系统,有一次动了一下电源到主板的插头,好了。以为是插头松动造成的,把插头插到底,当时能用了,过了两天又不行。换电源盒彻底解决问题。
分析认为故障应该是原来的电源到主板的插头不良,原来的电源盒的多彩牌的。

网友:
看来电源导致系统挡机的现象是真实的,自己没遇到过,都是听别人说。

网友:
很少见到的

网友A:
电源里电容爆了,电压不稳定,就是 这样

网友:
像这种故障电源是第一个考虑的对象了。

网友:
这个不常见啊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好像是做了个新系统搞定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里电容爆了,电压不稳定,就是 这样

电源里电容没有爆,看过

网友(2015-09-12):
可以分析分析为某部分电压損坏,而导致宕机了。电源部分是首先考虑的

网友:
有时候 主板ATX插座也会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