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X200喇叭无声,外置有生

楼主(2014-07-11):
    一台LENOVO X200,键盘不良,换了之后。喇叭是有声的。交同行客户了。第二天同行客户打电话说喇叭无声,外置有声。拿来拆开,喇叭又有声音了。试试了半天正常当面交同行客户了。过几天同行客户又打电话说喇叭又无声了外置有声。这回拆开怎么弄就是喇叭无声,外置有声-----装了几个版本的系统,XP的,W7的,从官网下载驱动也一样。加焊了音频板,换了功放芯片AN12946A还是一样。从网上的经验看可能还是驱动不对头。正好有个朋友来修笔记本,叫他搞个纯净版本的。他也搞了好几个驱动才搞出喇叭有声来。

网友:
希望各位同行碰到类似的故障少走弯路。

网友:
先软  后硬

网友:
外置有声 一般不是芯片问题, 多是 喇叭驱动的问题,遇到这种问题,我都是  用可以加载驱动的PE  进去测试下,或者 没进系统的时候  按键盘 看出不出报警声 有声音   大多数是软件问题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