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

楼主(2014-07-11):
早上接到客户一个HPg4的机子,问题是用无线网卡一联网就死机蓝屏重启,怎么解决啊

网友:
换系统 换无线网卡 升级bios

网友:
2楼说的对,也就那么几样

网友:
没碰过为样的问题,

网友:
  先测试有线插口上网正常不?如果正常那,那打开盖子看看无线网卡线1。2是否接好,是否插反

网友:
咳咳,表示我遇到过,联想的无线网卡,刚开始fn开关没开,后来打开之后,用一会就蓝屏,换了网卡解决,也不知道是网卡质量问题,还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