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报警7声 问题

楼主(2014-07-11):
同行拿过来开机7声报警 心想是北桥问题 报价120加汗215-0752001 可以 过一天又一样 叫他加钱换一个 可以过一天又一样 显卡植株可以 过一天又一样 查帖子有人说是CPU座子虚焊 《我换过U 不显示的时候电流跑0.89》我也觉得是 加汗OK 过一天又老问题 放弃了 请教有高手见过吗!!!!!指点一二

网友:
呵呵LZ运气也太差了点,

网友:
I3的座子CPU座子虚焊?

网友:
不会虚焊   你看看 不亮的时候 抓取内存没有。大概判定下   北桥这边 还是 显卡那边。再查它们的条件

网友A:
晕。。北桥的事儿。。加焊即可解决!!!

网友:
看电流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B:
要么是北桥,要么是温度。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北桥的事儿。。加焊即可解决!!!

都换了一个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么是北桥,要么是温度。

鲁大师测试65度的样子
没有问题 亮机了就没有问题 等到地二天在来开机又不行

网友:
对这机器头疼,修过再出问题就让换主板了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这种情况,和你的情况基本一样,也是DELL N4030,后来换升级板的也是第二天出现7声警,后来把内存条换了个槽好了,过去一个星期没有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鲁大师测试65度的样子
没有问题 亮机了就没有问题 等到地二天在来开机又不行

一样的问题  到现在还没搞定  垃圾AMD的机子  我的是北桥 CPU 内存都换了 放一会能开机能显示 开一会 就电流0.9那样子  搞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鲁大师测试65度的样子
没有问题 亮机了就没有问题 等到地二天在来开机又不行

都想让他装起来拿走不修了 合不来

网友:
我的和你的一样,我换了2个NB了,还是集显的。晕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