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350主板温度过高

楼主(2014-07-11):
一台DELL 3350笔记本显示主板温度高,开机才几分钟不运行其它程序:CPU和显卡温度都在60度左右,
而主板在80度报警。HM67的桥,我在桥上加了胶片还是一样。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主板温控电路吗?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实际摸一下看看主板是不是真的很烫?

网友:
还是应该考虑散热器吧 我碰到过一个台式机也是主板温度过高,换cpu风扇就好了。

网友:
对   先换风扇试一下      看看主板哪里发烫慢慢查查??

网友:
不是风扇问题,如果风扇不正常CPU和显卡温度肯定会上升的。

网友:
先把风扇换个全新的试试呢

网友:
换个散热器加风扇 试试 不行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换个散热器试下。

网友:
不是风扇问题了,是主板问题,但不知道是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实际摸一下看看主板是不是真的很烫?

开机几分钟南桥背后很烫,一定不正常。怎么办呢

网友:
就是,主板温度高不好查问题啊!?

网友:
DELL 遇到过  温控芯片坏了  那家伙   掉电!

网友:
加焊PCH看看,是不是虚了

网友:
用鲁大师检测温度是不是过高

网友:
换南桥试试看呢

网友:
温度真高的话换个hm吧

网友(2014-08-12):
南桥换过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