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US3奇怪维修

楼主(2014-07-11):
GA-MA770-US3不触发,查图纸

测+PW无电压,测得R449一端为5v,另一端为0,跟换电阻可以触发,跑代码00跟换CPU OK 可以显示,
装机,就系统时突然掉电,插电源有短路现象

打CPU 供电对地值,有短路,拆掉DQ29 时短路排除,更换进系统OK

网友:
言简意赅,莫非是东方不败

网友:
一块主板几个毛病啊不好修啊

网友:
感觉楼主 是最犀利的维修高手

网友:
言简意赅,软击穿

网友:
現在毛病都一大堆

网友:
这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