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来分析一下MIS H55M-SE32不出待机的问题

楼主(2014-07-11):
(图片)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是因为铜铂腐蚀引起跳线无电压的,这是不是你这型号的板,我修的是PH67S-C43

网友A:
楼主图纸错了额,3.1版本不一样的, 这板子有4个通病, 没待机, CPU的PG引起掉电,USB的1J脚会没电压,BIOS容易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纸错了额,3.1版本不一样的, 这板子有4个通病, 没待机, CPU的PG引起掉电,USB的1J脚会没电压,BIO ...

我找不到这版本的图纸,你有没此版本的图纸,没有待机的是什么问题  后面两个通病是遇到过 都是秒的  致于掉电的,倒有一两块,不过给一修CPU那里管子和管理芯片全动过,南桥也动过的,还有一块,跑2A 刷过BIOS 南桥给上家加焊过,但插独显是可以显的,测VGA 13 14脚对地阻值得556 测正常的是755 再次加焊南桥,对地和正常板一样,但还是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