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0D 板号:K42DR REV:2.3 电流上到1.5不亮

楼主(2014-07-11):
华硕 A40D 板号:K42DR REV:2.3 电流上到1.5不亮
待机0.35 触发后电流上到1.8 然后1.7 1.6 直掉到1.5 不亮机 是不是显卡虚焊了 ?
华硕

网友:
那位师傅修过 说说 分享下经验 谢谢

网友:
如果LZ有这机BIOS建议Lz先刷下BIOS不行然后在考虑显卡这些

网友:
先刷下BIOS。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待机都要问题

网友:
电流那么高是AMD的吗? 用疯抢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x修好了 BIOS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