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摄像头改USB “预览失败”求解

楼主(2014-07-11):
直接上图,我这是索尼五线的1地 2-D 3+D 4正还有一根黑线
插上电脑能认到,驱动也自动打上了就是打不开
有没有人会弄啊

网友A:
2脚和3脚 换过来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脚和3脚 换过来接看看

换过了,换了就显示无法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了,换了就显示无法识别

在换个摄像头接试试

网友:
暂时就一个好的,纠结啊

网友:
换个摄像头就好了,我以前就经常换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只是那些人看到了不会说出来

网友C:
我改过很多,请注意,你用来改摄像头的线一定要用好一点的屏线,不能用随便拿条飞线就改,而且先搞短一点先试好,

网友:
换好线后,绝对可以

网友:
换个摄像头接试试

网友D:
你看看线是不是接错了  或者换个摄像头

网友:
应该是摄像头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改过很多,请注意,你用来改摄像头的线一定要用好一点的屏线,不能用随便拿条飞线就改,而且先搞短一点先 ...

我用的线是一个USB摄像头的
我觉不那个摄像头太模糊就剪下来改这个了
线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线是不是接错了  或者换个摄像头

我可以确保线接的是对的,
因为换一个接法是提示 无法识别

网友:
摄像头已经认到了,就是没图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确保线接的是对的,
因为换一个接法是提示 无法识别

奥 那就是摄像头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奥 那就是摄像头坏了

摄像头在笔记本上是好的啊

网友E:
应该是线不够好吧。。换其他的线试下。。

网友:
摄像头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在笔记本上是好的啊

是不是系统不支持

网友B:
我换了好几台机器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线不够好吧。。换其他的线试下。。

怎样的线,求提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好几台机器 啊

有没有试试WIN7 或者XP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试试WIN7 或者XP

都试过了啊,一样的结果

网友:
什么情况 没看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都试过了啊,一样的结果

USB摄像头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摄像头是不是坏掉了

USB的线是另一个摄像头上的,摄像头是索尼笔记本上的。
在拆下来之前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