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913sw干扰问题

楼主(2014-07-11):
手里有一台AOC913SW无图像修复之后出现干扰现象,驱动板没动,只修了电源板的供电部分,

网友(点评):
您的图片实在是看不出问题所在,太模糊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驱动板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好像屏线沒有插好

网友:
屏线沒有插好

网友:
把屏线插一下

网友:
屏线没插好。重新插一次,保险起见要是扁带的最好换一条,好多拆一次就不行了,老爱接触不好

网友:
今天换了屏线和驱动板还 那个样子,应该是花屏,谁有解决的板发法,本人刚入道没有修过屏,

网友:
AOC最常见的是屏线,把屏线擦一擦啊,你换过屏线还一样,就把屏接口洗一下。

网友:
这看起来是花屏吧  把排线擦一擦 然后在用胶布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