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呀,伤心啊,进来帮忙分析一下吧,三星Q470

楼主(2014-07-11):
三星Q470 有背光,无图像,显卡芯片换过,HM76也换过了,外接无任何显示?附上图
Samsung Q470 BA41-02092~94A.pdf
芯片
显卡

网友:
显卡供电 查查。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供电的地方达不到额定的电压

网友:
都不知道从哪下手,个人理解是有背光了,应该工作正常了,但是没图像,是不是HM67集显,是的话, 怀疑他没过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吧,,有些机器要进系统才可以外接。还有显存,也是有可能

网友:
显卡 问题吧

网友:
有背光不一定显卡工作了 有可能只是blon有了个3。3v而已 以前遇到过

网友:
显卡重植,更换新的,故障不变~~~~

网友:
查一下是否屏线形

网友:
屏换过,屏线也测过

网友:
难道就没人知道吗?

网友:
外接都不行了,芯片也换了,那就考虑考虑换桥了,看看显卡到桥的线路是否正常,再看看桥的显示模块有没问题,然后就干桥吧。

网友:
桥是最开始就换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