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丝也疯狂之宏基ZQT进水快修!

楼主(2014-07-11):
          机型:宏基ZQT
     故障:进液
却说昨天下午安庆温度已经达到34度,已经让人感到很闷热了。刚让老板打开空调吹着正爽的时候同行送来一台宏基ZQT的机子,说开机屏幕抖动,又像白屏又像灰屏,偶尔可以看到显示的字迹。我接过机子拔下电池接可调电源,一看待机0.236,乖乖这么高,还看到电源指示灯一直在闪烁。主板肯定有短路这是我脑海里第一个想法。按一下开关居然可以触发开机,然后屏幕也显示不过就想他之前描述的又白又灰而且还抖动,身边的小伙伴们都说是屏幕或者屏线有问题,建议我先检测屏幕或者屏线,我可不这样认为,我的理由是:首先待机0.236太高,要么主板有短路 要么有电压提前产生导致,从可以触发显示来看我更偏重于后者。然后我把鼻子贴在键盘附近来回闻了一下,这不是可乐的味道嘛??然后看了下触摸板还有点偏黄的颜色,我立刻又对他说这个机子进液了,不信可以给我打赌!他知道我经验丰富自然不敢,我现在拆机立马见分晓!!
却说本帅说时迟那时快,三下五去二机子拆掉了,当我拿开C壳的一瞬间众将皆目瞪口呆。
  看到这个画面我也很吃惊,告诉他这台机子立刻修不好,还有就是现在可以点亮,如果我动了之后有可能没修好板子会废掉,你现在给你客户通个电话告诉他机子的情况,说维修有风险,然后我再动手维修 ,别到时候一个没点还搭一个就不好玩了
稍时,那个同伙从外面打完电话回来了,说客户同意维修。那我就开始动手了,边说:你先回去吧哥们,这个机子立马修不好等我电话,好不好下午给你结果!然后就骑着他那两轮车就离开了

我首先用洗板水将进水面积清洗了一下,看到有明显腐烂的汗脚用刀片刮一下,然后补焊一下,15分钟过后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因为之前可以正常点亮我想处理一下应该就可以了,抱着侥幸的心理去通电测试。结果我惊呆了:电源指示灯还是闪烁,待机0.06,触发0.09!这是明显的有触发动作不上电的节奏啊,对我是赤裸裸的挑战啊!碰见这情况只有找图纸了。

     却说在迅维网搜索了一下还真给我找到了!立刻打开图纸,打直浏览了一下看到了这个图, 这个板子涉及到电压开启的信号有S5_ON,MAINON,SUSON,VRON之类的至于这是哪个厂家做的板子命名的信号我真不知道,我没有经过学校的正规培训,搞不清楚什么仁宝啊,广达的之类的,反正看了这几个信号后我知道大概的维修思路。 呃,别忘了还有一个信号,就是MAINON转换而来的MAIND信号,是15V的电压,这个也很重要。心里有了底后就开始动手测量吧!!直接搜索了S5_ON这个信号 测量发现S5-ON这个信号触发瞬间有3.3V,5V-S5和3V-S5这2个电压为什么待机就有呢?应该是触发后才有的呀?2个可能,PQ60坏直接导通,或者PR150和PR153没有分压导致PQ56截至,产生S5D使PQ60导通。先测量了PQ56控制级待机为0V,这里不对的,应该待机时应该是VIN通过PR150和PR153分压得到一个9V左右的电压,立马又测量PR150的VIN端,19V么有!!放大镜看了下PR150锡盘腐蚀严重,直接去下,刀片刮了一下已经找不到锡盘了。从别的地方借吧,料版找个1M的电阻从背面的上管D级接了个19V电压过来
再通电待机已经变为0.02正常了!
    可是触发依然电流上到0.09就掉。再继续查下一个MAINON信号

测量触发瞬间可以有3.3V的高电平出现,继续追查后面由MAINON转化而来的MAIND信号,定睛一看!PR139没了,看了又是1M的继续补吧,补上后再通电待机0.6,擦怎么回事?按了下开关可以上电,电流也上到了1.05左右,不过马上又掉了。冷静思考了一下,继续观察这个电路,这个待机高应该也是后面的电压提前出来导致的,和前面S5-ON那边那个电路差不多,会不会也是电阻分要不成功导致PQ23截至而产生了MAIND信号致使后面的电压提前产生呢?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通电测量PR143一端果然没有19V了,应该也是锡盘烂掉了,直接去下PR143,从料版继续找个1M的电阻补回来,19V没有不要着急刚才不就借了一个嘛,拉过来一个就行了,立马执行。这个线飞好后待机又回复0.02,触发接屏亮机,终于修好了…
  装机测试也正常了!!

总结:进水部位一般大的电压地方容易损坏比如本机的PR143和PR150的19V锡盘都烧没了。PR139电阻直接腐蚀掉了,此机修复花了我2个小时的时间,请广大维客再今后维修可以先注意这部分的问题,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A:
思路非常清晰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非常清晰  学习

呵呵 多谢夸奖,希望大家都能在迅位学到东西

网友:
楼主后面的截图亮了

网友:
楼主修的机器真是一波三折啊  以后还得真注意下进水的本子

网友:
很好学习讲解呵呵

网友:
厉害啊,我上次修的进水的机器,洗板水洗过后,也不行,最后看电路图,没有15v给后面供电,导致后面转换的电压没有,不能正常开机,最后是有个场管坏了,没有找到,就把5v的控制电压给断开,有15v直接转换后面的电压,不要控制15v的电信号,就可以正常用 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思路非常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么经过学习 自己摸索都这儿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