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C42触发电流0.55不跳变,求BIOS

楼主(2014-07-11):
笔记本型号:明基BENQ C42-I03
板      号:pcb:tf041-th-pcb pwa-8624p

CPU  :intel
CPU  型 号:T2350

内 存 接 口:DDR
北 桥 芯 片:VIA北桥(看不到型号有块铝片黏住)
南 桥 芯 片:via VT8237A

故障:开机触发电流0.55就不跳变,一直停留在0.55,供电都正常。。条件都正常,只能先刷BIOS,但是找了很久就是找不到BIOS。官网找到一个,但是无法分离出我想要的BIOS文件,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机型很冷门,这是一个512K的bios,求有备份的大神分享。。感谢。。

网友A:
这种机器bios坏的不多,大多数是桥的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CPU没过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bios坏的不多,大多数是桥的问题,不好修啊

你说对了。。BIOS刷了。。一样。。应该是桥的问题。。查了一下价格。,成本也就一百块左右。。没必要修了。。给客户换

网友:
过没过不清楚。一次跳变都没有,应该是没过。。给客户换板,修个鸡腿

网友:
耗子很牛,所有的BIOS他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