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460CPU供电不出

楼主(2014-07-11):
我遇到一个b460CPU供电不出,开始时不掉电到0.5左右,后来发现开启有断线,我就飞了线后到0.6就掉电。我换了CPU供电芯片,裸板不掉电,到0.2左右。上CPU后到0.6左右还是掉电。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点,你具体都测量了哪些??

网友:
直接换铁壳!如果不行,换U。

网友:
图片提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