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530C,通电无显

楼主(2014-07-11):
待机正常,可以触发,有2次跳变,最高到1.1A左右,然后定住,测过,双BIOS的1,2,3,7,8都有3.3V,
2个BIOS:5,6都没电压。这机器进过水,PCH桥,和BIOS的位置。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PCH是MH76的,还是黑胶,想植珠都不行

网友:
PCH是MH76的,还是黑胶

网友:
进水的直接查进水的位置就好,估计有断点

网友:
大家谁有E530C  HM76桥纵北面的图吗,拍一张看看谢谢。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查一下进水位置

网友:
这个机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