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WEYI W955N 19寸宽屏显示器花屏维修OK!

楼主(2014-07-11):
前天快下班了一客户抱来一台WEYI W955N 19寸宽屏显示器接信号花屏,是那种有很多竖道横道颜色不正,还会不停的变化!
一开始没信心修好所有没照相!
换其他驱动板测试了一下,就是屏的毛病!1117  3.3V输出电压正常!补焊屏电路主芯片没好!

这屏的屏电路刚好手里有一个,就把另外一个升压模块换了!型号是17073E!

像素太低我画出来了!
换上后装回去接信号正常了!

昨天测试一天没问题,下午告诉客户来取,可客户没来,今天又点5个小时了,估计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花屏的显示屏我基本都没修好几个

网友:
这个芯片看来是同病了 以前修过屏型号为:m190mww3 ,这个屏上也是用此芯片 不过当时是此芯片引脚氧化将此芯片拆下来后清理焊盘,在焊接上,就OK了

网友:
升压芯片 坏的是很多

网友A:
屏得问题我基本没动过。。。。。本来有显要弄没了,客户没法交代。。。什么时候技术能像楼主一样

网友:
不错。有图学起来就是方便与快。

网友:
看起来升压模块也能导致出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换条屏线试一下

网友:
楼主的维修方法很好,我一看到花屏白屏的,就不修了,原来这个芯片坏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C:
高手啊啊,屏电路难修啊

网友:
主要是这种芯片 平时备的不多,真要修的时候如果无法肯定问题那这芯片就白订了。

网友:
这个屏幕还有 跳屏 变花 白屏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条屏线试一下

哥们儿,不是屏线的事儿!我确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屏得问题我基本没动过。。。。。本来有显要弄没了,客户没法交代。。。什么时候技术能像楼主一样{ ...

平时有显示器屏碎了就把屏电路拽下来!攒多了就有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平时有显示器屏碎了就把屏电路拽下来!攒多了就有用了!

好吧。。这也是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这也是一招

可不,有时候一块电路板能帮咱赚老多钱呢!这可是接近0成本的元件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啊,屏电路难修啊

过奖了!我就是怀疑哪个一顿就换!先确定是屏的事儿,跟客户说一下风险,就干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但不敢修。下次我也跟客户说有风险,同意就试一下看看

网友D:
平时多留点破烂,怀疑哪部分就换件,好了收钱不好就放生!
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时多留点破烂,怀疑哪部分就换件,好了收钱不好就放生!
没什么技术含量!

如果是自己开店的话就比较大胆点,想我这种打工的就会受到一定的约束,怕把故障扩大化,又被老板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