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A-BG1(65W) 不跑码 00

楼主(2014-07-11):
      今天修块主板  放了好几天了  今天修下  一开始习惯不跑码换CPU  换了3个   然后查 内存供电 1.8V 有了 查双相供电 1.25V 有了  查 北桥 供电  1.2V 1.8V  4.2V 有了   查时钟  晶振 都有 供电和偏差   量下 桥周围 也未有短路情况 也没有原件发烫  注意到 没复位   查 IDE脚 PCI A15脚 都未有电压  很怀疑是南桥问题  南桥周围未有短路情况  ATX 8脚已经出来5V   不确定是不是直接到南桥的  如果是 是不是南桥虚焊了  请大神说下

网友A:
是不是GB的南桥啊  台式机GB南桥很爱坏 直接换

网友:
最好换换 或者加焊下

网友B:
加焊一下北桥试一下吧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焊一下北桥试一下吧

现在的北桥基本都在CPU上吧...逗我呢- -

网友:
GB的南坏温度本身就很高,也有虚焊的可能

网友:
就按没复位思路查下去 给个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2112-1-1.html

网友D:
查PCI的复位脚正常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GB的南桥啊  台式机GB南桥很爱坏 直接换

不懂怎么分辨   本人刚学不久 希望师傅教下 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PCI的复位脚正常没/

没  没复位电压

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一下北桥试一下吧

一般不是加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北桥基本都在CPU上吧...逗我呢- -

都在CPU上?  表示很费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懂怎么分辨   本人刚学不久 希望师傅教下 详细点

南桥散热器拿掉不就看到了 如NH82801GB

网友D:
那 换个  时钟芯片看看

网友F:
第一张图中南桥散热器是不是掉了,上面有双面胶的残留物,把南桥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张图中南桥散热器是不是掉了,上面有双面胶的残留物,把南桥加焊一下。

那个是自己弄下来 试温度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 换个  时钟芯片看看

比较正常  有供电 有博兴

网友:
先加焊不行在换

网友:
个人感觉动大件前确定问题,今天修个没复位的,是PWROK没进桥,把IO上的PWROK脚挑起正常跑码

网友:
已经修好了   很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南桥加焊了后 还是无复位   找不到相同的 就重新植株了   成功后 有复位了 正常跑码  早上已经被拿走了    没有拍照给大家观看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