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DELL笔记本怪症状求解

楼主(2014-07-11):
刚接到个DELL笔记本Inspiron 灵越 15R  症状:开机过WINDOS的进度条会自动重启 ,本以为就是个系统问题或者散热不行, 但是关机等了20分钟然后用U盘进PE发现同样如此 , 用DELL自带的测试程序发现硬件全部好的 测试硬件10分钟没有关机重启的症状, 换了好多PE都进不去  硬盘模式也改了 用GOSHT直接安装镜像 也一样 ,有哪位大神碰到过这种问题没有, DELL自带的测试软件测了硬件  硬盘我也用MHDD测了  都是好的

已经解决了 ,是硬盘问题 ,奇怪的是硬盘没有坏道 ,引导区我也做了修复  ,都不行

网友:
intel 的么 二代的话 换个cpu 试下

网友A:
机器型号描述不明 不好说啊 先软后硬吧

网友B:
管他好坏先换个硬盘装下试试呗  还有内存  反正也不费什么功夫

网友C:
应该和BIOS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型号描述不明 不好说啊 先软后硬吧

肯定不是软件问题   我用WIN7原版的光盘都装不进去

网友:
上次碰到台SONY的笔记本跟你的现像差不多,找了好久最后把网卡拆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他好坏先换个硬盘装下试试呗  还有内存  反正也不费什么功夫

换了硬盘  问题解决了     奇怪的是硬盘MHDD检测无坏道   我也重建了MBR都不行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和BIOS有关系吧

已解决,硬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解决,硬盘问题,

东芝硬盘么 有坏道么 东芝的硬盘 只要延迟大 ,装系统很卡 测着也没坏道

网友:
硬盘坏了,这种形状还是少见

网友E:
兄弟,负责和你说,肯定不是硬盘问题,硬盘格式问题,原来硬盘的格式是WIN8格式即GPT分区,需要进入DISKGEN把GPT分区格式转换成MBR格式就可以了。否则不装系统的。可以试试看。

网友:
硬盘,这问题还是没有意见过

网友:
转不进系统,肯定要先用自己的硬盘确定一下。

网友F:
为什么是硬盘呢  楼主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负责和你说,肯定不是硬盘问题,硬盘格式问题,原来硬盘的格式是WIN8格式即GPT分区,需要进入DISKGEN ...

硬盘原来就是MBR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是硬盘呢  楼主求解

这个我也不知道  反正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