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 插上电源自动加电后掉到0.01在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4-07-11):
DELL N5010 I3 350 集显的机器
接上电池自动上电至0.5-1.1-1.2然后直接掉电 在按开关没反应了(掉电后开关电压只有0.9V左右)
自动上电后量各个电压都有 3v 5v待机电压正常
刷 EC BIOS  桥 BIOS 都一样
现在不知从何下手了 请高手解答  谢谢

网友A:
都已经知道问题了还啦求助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已经知道问题了还啦求助干嘛?

哪里知道啊
到这一步不知道从何修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知道啊
到这一步不知道从何修起了

那我可能真的帮不到你了,明明都已经找到故障点了,还不知道怎么修,那我也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