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4-07-11):
我这几天修了一台G450的换的显卡,修好了,不看电影温度很好,一看电影温度就到了80度,甚至95度,散热重做了,铜管也换了,还是不好,亲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给些建议

网友:
显卡螺丝上里面不上壳子外面试试

网友:
摸摸散热铜管后面有没有发热  没得话就是散热器坏啦

网友:
你散热做好的话铜管也换了还是不行的话?  你可以考虑下显卡本身的问题的

网友:
弄点好硅胶试试,带银的,10元左右,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网友:
显卡也换过了,还是老样子,之前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已经是第二台了

网友:
整套散热模组都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