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1G无显卡供电.各位来研究下

楼主(2014-07-11):
4741G无显卡供电,FF=已经换过N只了,FF=  1脚0V  2脚 0V   3脚0V  4脚3V  5脚1V  6脚1.06V 7脚1.32V  8脚0V  9脚5.1V   10脚0V   11脚0V  12脚0V  13脚4.85V  14脚14.5V  15脚3.35V  16脚0V.  不知道先修那个电压

网友:
电感祖值多少?

网友:
电感祖值只有5.几欧

网友A:
建议先刷个bios   试试

网友B:
供电控制信号量一下,找找是不是有对地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刷个bios   试试

BIOS已经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控制信号量一下,找找是不是有对地了的

请问那个脚是供电控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刷个bios   试试

BIOS问题???

网友:
2脚必须要有电压

网友:
EC供电信号正确吗?

网友:
同感,2脚供电都没有修个蛋

网友:
供电都没有修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