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帮我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万分感谢!!

楼主(2014-07-11):
型号:DELL N4030   故障:缺件。如图所示,io芯片下面的五脚芯片,绿色圈里面的,有谁知道的告诉我一下,万分感谢了,,,在此坐等

网友A:
开图纸不就可以了吗。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是啊,找到图纸一下就看到了。

网友:
老大 查图纸啊  这谁能看出来啊 5脚的 线性稳压器?

这个芯片一般在坏主板上哪里可以找到呀,用什么可以代换呀

网友:
去淘宝买个图纸,一般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图纸不就可以了吗。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这个怎么飞线呀,短接哪两个脚呢,我不怎么会看图纸,能告诉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