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5.3问题

楼主(2014-07-11):
软件可以运行,选端口时弹出个对话框。如图:

A55
软件不支持 64位的

网友:
机器是win7 X64,在另外一台Xp上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换一个吧,没用过这个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吧,没用过这个版本

不是版本问题,这个软件在XP下可以用的。下载了其他两个版本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哦 是这个情况

网友C:
楼主太有才了,要是能在64位下运行WDR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有才了,要是能在64位下运行WDR呀

这软件不能在X64下用吗?

网友:
换系统或者换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版本问题,这个软件在XP下可以用的。下载了其他两个版本也是这个问题。

谁告拆你这玩意儿能在win7下用的?

网友:
这个软件应该没有这么好的兼容性啊。

网友:
win7下运行不了的吧

网友:
我的WIN7 32运行正常,64位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