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Q45重启不开机,显示87

楼主(2014-07-11):
遇到好几片联想L-IQ45的主板,进系统重启不亮,数码卡显示87,各电压正常,谁遇到过,求助

网友A:
遇到一块映泰P31B-A7复位之后档D8
刷BIOS故障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块映泰P31B-A7复位之后档D8
刷BIOS故障解决,。

这个板子的BIOS版本刷过好几种了 涛声依旧啊

网友B:
哈哈,我今天搞好一片联想L-IQ45主板、给你那张故障差不多、是桥问题、

网友:
刷BIOS没有的,我试过、南桥问题、加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今天搞好一片联想L-IQ45主板、给你那张故障差不多、是桥问题、

南桥?重植行不

网友:
重启你看看CPU时钟有没有?没有就加北桥、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上着图看看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