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19寸液晶电视开机出线条,求前辈给个维修思路

楼主(2014-07-11):
如图,这电视随着开机时间久,画面出现线条,画面跳动。小白白求各位前辈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不行的话点屏确定故障

网友:
问题屏维修个毛啊

很像问题屏

网友:
先确认是不是屏的问题啊,换个屏试验下啊。。是就扔了

网友:
屏可能基本报废了

网友:
屏线 或者屏本身坏的可能大些

网友A:
今天修一个17的三星   换个灯管  竟然把屏弄出线条来。。那个气啊
换这么多次灯管 还没试过弄坏屏。。还好自己还有个备用的明基17寸- -   才收了80块钱。亏死人了。

网友:
先把机子拆开 把屏线用橡皮擦下,  不行就是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一个17的三星   换个灯管  竟然把屏弄出线条来。。那个气啊
换这么多次灯管 还没试过弄坏屏。。还好 ...

我上次换19寸的也是这情况,收一百。陪了200

网友:
屏上面有波纹又不是不能修,我这机子经常有的

网友:
修一下150,你看看值不值得,不值得直接换吧

网友:
逻辑板主控芯片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