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B开机不显

楼主(2014-07-11):
收到一台K42JB的机子,是烧机的,
显卡供电PU8201和上下管烧坏了,但是更换后电流就只到1.3A然后回到1.0A不显示。
测量电压发现+VGA_VCORE不出来。测PU8201 PIN2 ,9  5V电压正常 pin13 4.7V  pin15 EN信号3.3V正常,
pin16 Ton 0.9V正常。但就是不出+VGA_VCORE.求大神指点!!!!!!!!!!

网友:
参照时序来查即可

网友:
按时序,来看下

网友:
显卡本身问题哦

网友:
华硕这种机子,太垃圾了,好几台都修不出来,手中还有一台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