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集显I3 I5主板拆去独显还能用!

楼主(2014-07-11):
如题,HP 431的笔记本,CPU是I5集显的,主板上的独显坏了,直接把独显拆下不用,现使用一切正常!不知道其它机可不可这样做?

网友A:
楼主,这个貌似不可以的吧。。。

好多机器去掉独显 集显线路正常的 时候可以亮机

网友:
貌似要刷集显BIOS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貌似不可以的吧。。。

HP 431这个机子是可以这样做了,其它不清楚,有待试验

网友:
要看具体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好东西,,下次记住了。。。集成显卡稳定多了

网友:
其它的笔记本不一定可以,毕竟每个厂家设计不一样。

网友:
我记得有人发过这个贴子,说的就是I3 I5的独显板去掉独显可以用集显。

网友:
dell4110拆过可以用

网友:
还没这样去掉显卡做过。

网友:
之前遇到一联想 独显花屏  直接在BIOS关掉独显 用集显 这是一样的道理吧

网友:
应该可以在BIOS里设定用集显就可以了吧

网友:
HM65以后基本都可以。amd的单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