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充电电路问题

楼主(2014-07-11):
控制芯片,场管,充电电杆都找到了,到电杆这就跑不出了,不知道怎么到电池的,一般电杆到电池都会有那些东西?

网友:
T40是吗  换块就好了

网友:
保护隔离管呗

网友:
中间有场管

网友:
查看笔记本充电芯片条件

网友:
电感到电池,有几个滤波电容。

网友A:
跑线?  这得多花心思啊,直接上点位不行吗?

网友:
换块板子吧,别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  这得多花心思啊,直接上点位不行吗?

没有点位啊,刚学的,不可能跑一块板又找点位吧

网友:
中间有一个保险,没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