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长城m247不通电维修 附程序及图片(压缩包里)

楼主(2014-07-11):
一个24的m247不通电。拆开后一看,和常修的显示器比不太一样,更像是个电视,只不过驱动板只有DVI和vga。找遍各大论坛没有找到图纸,头痛呀,兄弟最怕跑电路。上来先量了一下5v12v24v,没有电压。看到插头上有两个脚表示是on/off(是不是没记住,差不多意思)和stb(这个是干啥的?一开始有点晕呀!)然后脑子里就闪过常用名词--高压板的on/off和adj。嘿嘿,不会是stb就是adj吧?!没有电压,看情况是电源芯片没有工作呀!这个好修!电源芯片是3842b,量7脚供电木有?!大电容280v有(之前插口到全桥已测通,且无短路)那个大场馆是啥型号没看,但全桥是好的也就没有测他。应该不会有问题。那就查7脚供电吧。从7脚跑线经一个电阻过导线到一对二极管中的一个的负极,另一个二极管的负极则连接到pfc电路的芯片L6562D的供电脚8脚。这一对二极管的正极相连过一电阻到一三极管的c极。我头有点晕晕呀,这是啥个情况?看板子的正面3842控制的大场馆是接到大变压器上的。下面还有个小变压器干啥用?看电源板反面的电路这个小变压器似乎连接到了前面提到的三极管的e极。这是啥电路??没有图纸修个鸟呀!郁闷中偶然瞥见在板子正面有一个芯片藏得很严实-他叫tnp266pn。是一个直插的8脚,但只有7个脚,没有第6脚,开始还以为是个场馆,查pdf才知道是个电源芯片。这个是这个芯片连接在前面提到的小变压器上并且还和那个三极管有联系!!!逆推一下,3842b和L6562D的供电都和这个tnp266pn有关系。而这个芯片本身就是个电源芯片所以他肯定是前两个芯片的供电来源。前两个芯片没有供电那不就是它坏了?!!找了自己的芯片盒子,没有这个芯片,要订货呀,麻烦。要不换板!这个保险呀,要是不是芯片的问题,不就浪费时间和金钱了么!先网上看了一下,发现代用的板子看图像在输出端的针脚定义中有个叫5v待机电压还有一个脚是pson,顿时明白了stb和on/off的作用。再看板子各个芯片的作用就明朗了,首先220进从tnp266pn这部分产生两个电压。一个是后极的5v待机;一个是前极也就是3842和6562的供电。而前面提到的那个三极管是个开关。在这个三极管的e极有一个稳压二极管,一量击穿。拆掉后上电,一切都有了,屏幕也亮了,可以收钱了!哈哈!剩下就是读程序备份-----后面才是悲催的开始呀!!!用编程器读的时候提示缓冲区的数据有错误,按确定有可能开不开机,我按了,真开不开机了!!!!!尼玛,要收钱了却出问题还是我搞的这是。。。。。。心痛呀!因为是rtd2120的芯片,就用编程器使用说明里的复位方法全试了个遍,不行!还好找到了程序。图纸和各个芯片定义还有电源板的照片、程序全在在压缩包里

网友:
压缩包咋就不见了??再发到二楼!

网友:
感觉帖子咋嫩乱来

网友:
还好有备份·,要不惨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楼主弄完后应该看看输出端的电容。外观没问题,已经不行了。这是这个问题的根源。治标不治本会返修的

网友:
什么呀  看不懂

网友(2016-05-21):
能不能下载看看效果呀!

网友:
有图更好,没图看的也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