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掉电 此板没有NEC大电容

楼主(2014-07-11):
东芝 M300  不加电, 原来是显卡板上的公共点短路导致19V保险电阻烧了 ,换后能点亮 ,进系统就掉电  ,不进系统不掉,把屏线拔了 单外接个显示器进系统正常 ,以为是保护隔离管问题 把保护隔离拆了直连一样掉电 ,外设都排除了,好像是带负载不起,另外还有这个本USB和网卡就认不到,无线也是,测USB口不短路,请教,下面没思路了    这个机子没有NEC大电容 大家别以为是NEC大电容造成的,

网友:
无线usb认不到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进系统掉电  不管是不是nec大电容的问题都加两个330电容试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看看这款机子是不是那种铁壳mos管  是的话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估计还有短路存在

网友:
把屏线拔了 单外接个显示器进系统正常 ,以为是保护隔离管问题 把保护隔离拆了直连一样掉电 ,外设都排除了,好像是带负载不起,另外还有这个本USB和网卡就认不到,无线也是,测USB口不短路

————————————————————————————————————————————
外接显示正常,那就说明问题出在屏线到显卡有问题,没显卡的就是桥问题,还有根据你后面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时候干桥了,先压压桥看,或重植下,不行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