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块技嘉的H61很容易死机不知道那里问题?

楼主(2014-07-11):
如题,能开机,但上一下网就死机了,有时又没事,没头绪!!最怕这样的软故障。CPU内存是没事的换块板就正常使用的。
cpu

网友:
CPU供电呢?稳定吗

网友:
桥温度高么?BIOS里关闭温度检测试试,BIOS刷过没?

网友:
加焊桥试试了

网友:
网卡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单桥的主板最易虚焊。

网友:
网卡有问题,是有这个故障的,你把网卡闭了,改一个网卡上网试,若没有了,就是网卡的事。另外,电源盒供电不足,也也会有这事,更换一个电源大功率的试。
同意楼主:
5.0
qlxiang825
同意楼主:

网友:
谢谢以上师傅的指点,找个时间再试一试。放一边了。

网友:
换个PCI-E网卡试一下呀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看看,把耦合隔离变压器也换一个,不行就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