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比较深奥的问题

楼主(2014-07-11):
PWM电路,为什么不装芯片会烧东西?

网友A:
我老师说场管的GD和GS有电容效应。然我问再问他他没回答我

网友(点评):
你老师说的很对.主要是pwm上管G极处于悬浮状态.上电时很可能偶然打开,B+电压烧一片

网友B:
因为PWM拆芯片,,上管会自导通,,19V会跑到后极烧很多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PWM拆芯片,,上管会自导通,,19V会跑到后极烧很多东西

会持续导通还是,只是瞬间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会持续导通还是,只是瞬间导通?

持续的。。。。。。

网友:
你老师说的对的

网友:
芯片不装,上管的G级就悬空了,mos定义就是悬空自导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为PWM拆芯片,,上管会自导通,,19V会跑到后极烧很多东西

这个没有试验过,请教楼主NMOS也可以导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持续的。。。。。。

栅极悬空了也会有电容效应吗?

网友:
其实只是维修的话 记住就好 了、

网友:
G极悬空了会烧板子

网友:
这里的原由出之场效应管的特性上面。如果场效应管的G、S间存有剩余电荷的话,由于内阻极高,电荷很难泄放掉,当D、S极存在电压差时就会自行导通。这就是去掉电源管理IC时可能会烧的原因。有时也不烧,那是因为场效应管的G、S极间没有剩余电荷,饶幸逃过一劫罢了。用机械万用表的R×10K档先给场效应管的G、S极充电,再测量D、S间的阻值一直是导通的,除非你短接一下G、S极或加上反向电压它才会截止。这里是以N沟道管子为例说明的。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类似现象,电流极大,MOS管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老师说场管的GD和GS有电容效应。然我问再问他他没回答我

是这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试验过,请教楼主NMOS也可以导通吗?

不管什么场管都会导通

网友:
pwm是可以调节的.导通场管

网友:
楼上好多高手  原来不明白的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讲的很有道理,佩服

网友:
不装芯片  或者换芯片没焊接好    上电会烧一大片。G极悬空         通过体二极管  。

网友:
这是什么本子 我就知道不上待机芯片烧主板 还没试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