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笔记本电脑不开机之秒杀

楼主(2014-07-11):
接客户机器,客户描述不开机,打发走客户。
拆机检测个发现无短路现象,上电发现无待机,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查3V 、5V电感发现均无电压。见下图:

检测芯片TPS51222RTVR-GP的供电脚23脚的VIN无电压,看下图可知是VINT20.

这就可以确定是保隔不过,检查Q28发现源极和栅极都是是19V漏极没有输出电压。见下图:

Q28是PMOS,栅极电压要低于源极电压才可以导通现在的问题是栅极电压高了,要想使Q28导通那么DISCHARGE2这个信号必须为I低电平而-PWRSHUTDOWN这个信号必须为高电平。见下图:

经检测Q36的栅极DISCHARGE2的电压时低电平正常,Q37的栅极-PWRSHUTDOWN也是低电平这个就不正常了。见下图:

查信号来源,发现此信号是经电阻R869由VCC3SW上拉得来,而VCC3SW由BD4176KVT-GP的61脚发出的。见下图:

测量VCC3SW电压正常,而R869一端有电压一端无电压,测R869正常。见下图:

这个-PWRSHUTDOWN 是被拉什么低了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终于找到了,见下图:

更换此芯片后上电测试亮机,此机器修复。

网友:
很支持楼主的帖子。。有不足的地方以后改过来就是了。。。人非完人嘛。。。

网友:
IBM电路复杂,看着就头疼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PWRSHUTDOWN 楼主指的U15的是76脚吗?

网友:
修到好多都是这个PWRSHUTDOWN#被拉低哦

网友A:
楼主 你搞什么东东的啊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楼主发这么贴供我们学习。。应该支持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搞什么东东的啊

有人说我胡乱发帖,不想发了,写帖子很累,比修机器还累。

网友:
我支持你。。写贴的解比累机器还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搞什么东东的啊

又得不到什么好处我何苦呢。

网友(点评):
支持你发的贴。。。。。。。 不要理那些不懂的鸟人。。。

网友:
什么人这样说了呀,支持楼主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我胡乱发帖,不想发了,写帖子很累,比修机器还累。

你辛苦了!鼓励一下,加点分!将自己的经验分享!对己对人都是帮助,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C:
呵呵,先小笑一个。
   经常性的是修机半小时,发个帖要一个小时甚至更多!发个帖就是想赚点小分,更大作用是可以交流一下。
   说一下楼主发的这个贴,首先是没有机子型号,也没有板号,更加没有附上电路图,还有更多重要的测试点没测。修过的人知道,没修过的人没图纸根本看不懂。
   ThinkPad系列的机子很多用到BD4176这个芯片(代用TB62514),这个芯片也很容易坏。这个芯片最主要的一个测试点是36脚的25V电压有没有升起来,24V的15V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是开不了机的,其他的VCC3M、5M、3SW就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先小笑一个。
   经常性的是修机半小时,发个帖要一个小时甚至更多!发个帖就是想赚点小分,更大 ...

板号在图片上可以看到吧,在一个这个帖子是不想发的。以后也不想发了,写帖子累呀,一开始是有的,叫我改一次给改没了。也不想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先小笑一个。
   经常性的是修机半小时,发个帖要一个小时甚至更多!发个帖就是想赚点小分,更大 ...

这个电路图论坛应该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先小笑一个。
   经常性的是修机半小时,发个帖要一个小时甚至更多!发个帖就是想赚点小分,更大 ...

楼主是高人,要是把维修过程全部写下来的话,恐怕要很长啊。

网友D:
首先鼓励下发帖
好多时候发帖也许没有说清楚检修思路 不过会慢慢完善
好多时候发帖也许只有维修过程 不过会不断改进
发帖为了交流  交流彼此的维思路
终有一天帖子会变为精华!

网友:
支持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那是个什么芯片呢,io吗?

网友:
楼主很辛苦,兄弟们很感谢!  楼主最后更换的U59是不是EC?

网友:
很支持这样的帖子,,,,内行怎么都呢过看的懂 ,,,,,,外行 不做评论

网友:
楼主在叙述时:上电发现无待机 ,而又测量VCC3SW电压正常 。这有些矛盾啊,既然有VCC3SW电压就不能叫无待机呀

网友E:
好久没有修到IBM的经典电路了,看了你的帖子复习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久没有修到IBM的经典电路了,看了你的帖子复习一遍

多谢楼主关注。

网友:
楼主发的好详细,肯定累坏了把,很适合我这种新手看  也弄的很仔细,看不懂得不要乱说人家搞什么东东。。支持楼主

网友:
ibm电路保护多,有点复杂

网友:
IBM好难修,上次一个T61,修了两天

网友:
发的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
上电发现无待机 ,而又测量VCC3SW电压正常

网友:
支持发贴,多写点,让我们多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遇到个一样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呵呵

网友:
IBM的就是有点复杂,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鼓励下发帖
好多时候发帖也许没有说清楚检修思路 不过会慢慢完善
好多时候发帖也许只有维修过程 不 ...

支持加入精华的帖子  有图 有真相  最起码让我们看到 板子拿到手   测阻值、看电流这些应该要有的。因为新手们 需要看这个。  而不是 拉过来一个图纸 就写、、如果是这样。我一天也能写出几个帖子来。

由于一天要到  3台笔记本  还有显示器 。根本没空发帖了。

遇到难修的。可能得花个大半天之类的。

论坛有好几个 版主的帖子  真的很好。    不懂拒绝。 黄鑫帆(黄老师)  月饼   云南小书生  天意   无极性电容

当然还有很多。 就不 一  一 列举了。

感谢那些奉献自己维修经验 上传上来的人们。  让我学到了很多维修思路 和经验。

网友:
支持楼主的帖子,发帖不容易,看帖子请尊重发帖人的劳动!!!好与不好,自有公道!!

网友:
BD4176KVT-GP 是EC吗

网友:
                   IBM电路太难了

网友:
-PWRSHUTDOWN 这信号都是并联的,你怎么知道是在那里被拉低?切线吗?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确实被秒啦

网友:
熟悉电路就能秒杀,不熟悉的只能看图纸一步一步来,花的时间多了

网友:
这个-PWRSHUTDOWN 是被拉什么低了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终于找到了.

可以说下怎么查的不?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学习

网友:
你们真是越修越利害,我刚好相反

网友:
楼主写的不是行清楚哦

网友:
楼主幸苦了,你是我们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