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V43A主板电流升到0.4A不动请教高手

楼主(2014-07-11):
清华同方锋锐V43A主板,板号为料号:71RA14RM6-T820_A14RM_A14RMXX REV1.0  待机电流0.011A,开机上升到0.43A,然后又掉到0.011,主板自动关机,开机电流升到0.43A这段时间,CPU有供电1.0,内存也有1.5,本人是新手,还请高手判断会是什么问题,感 激不尽。

网友:
上电瞬间看PLTRST出来没,没出来继续查前面的电压,出来了,可以换个内存啥的看看

网友:
看二级供电!

网友:
看下是不是少电压

网友:
同意楼上的  仔细查查 ,看下是不是某个电压没出来